求助!OPC问题

楼主(2016-05-10):
现在有一台电脑,WinCc作客户端,第三方OPC软件作OPc服务器,WinCc上见下图错误?怎么办

楼主:
错误内容是无法访问所选的Opc服务器;详细资料HRESULT=8004015  regdb E ClaSSnotreg没有注册类别

网友A:
之前能否正常连接?如果能,重启OPC服务器,使用PING命令检查线路状态,查看OPC的服务器作业是否正常启动。

楼主:
就一个电脑没法Ping,不用WinCc作OPC客户端的话这个电脑中OPc服务端能读写命令正常,求帮忙

楼主:
系统是XPSP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