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用条形码扫描枪扫描商品的条形码,产生的数据怎么传送到PLC。。?PLC接受到数据怎么转换成信号输出啊。。?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关键是你的PLC硬件和扫描枪的硬件连接的方式是什么?也就是使用什么样的通讯端口进行连接?
一般常用RS232通讯端口进行连接,在PLC内部编制通讯程序进行读取扫描枪的扫描内容。

网友B:
楼主最好附上硬件信息。

网友C:
条形码输出是串口还是总线

网友A:
一般PLC连接扫描枪扫描条形码,都是做现场的数据采集和存储的功能来使用的。如果非要扫描后立即输出,也是连接外部的打印机进行打印条形码等等的数据吧。

网友D:
最近刚用过鼎实的RS232产品,用现场总线连接到PLC,建议楼主去看下RS232产品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