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可以接水管吗

楼主(2016-05-11):
   我只是不理解,书上说不行也要知道为什么不行啊,不然跟读死书有什么分别?    大家都说不可以  绝大多数又没能说出为什么    各位可参第21楼的答案

——————————————————分割线——————————————————

请说说为什么
没有地线引出,能否直接将水管当地线接?公司的都有引地线,但出差是常会看到地线接到水管上,当时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水管也是深埋的啊,就算水管有一段是塑料的,水不也能导电吗?水网这么大,应该也可以做到将电压迅速分散?

网友A:
不能,除非水管永远不拆除,而且每个法兰连接处要跨接。

网友B:
如果不想导致死人事故,否则千万不能如此做

网友C:
有明文规定不可以的。

网友D:
接地是专用的,不能用水管代替。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有经过培训上岗的?这个书本上很容易作典范来说明禁示用此方式接地的

网友F:
地线应该是专用的啊

网友G:
绝对禁止的

网友H:
安装接地线有规定,必须深埋地表下面至3~5米左右,才能确保地线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将是一根带电的火线。

网友I:
按规定来说是地线不能接水管的,因为一漏电所有水管都会带电的。

网友J:
地线必须专门接地啊。

网友K:
不允许水管作为地线,但不记得具体出处。

网友L:
这个方法是不符合法规的!

网友M:
用角钢焊接一个等边三角形,然后每个角垂直焊一个2m长的角钢头部做尖角处理,砸入地下,也能算是自制一个简易的独立地线了。

网友N:
看到过禁止把水管和燃气管线当做底线的规定
只是,我也这么做过

网友O:
一般不建议使用自来水管做为接地,接地线是用线,安全第一

网友P:
我家在农村,没见过地线,刚开始的时候每家每户都装有一个漏电开关,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漏电开关就打不上去了,现在每家每户都没有漏电开关了,想想挺可怕的,我常常想哪天回家有空了要不要搞个接地线出来。

网友Q:
绝对不可以!

网友R:
接地效果好的话就是深埋的钢管是可以的

网友S:
你认为水管的接地电阻有多大?能做到10Ω以下吗?水电阻又是多大呢?
姑且算它有10Ω的接地电阻,通过5A的电流就已经超过安全电压了,可行吗?
实际,10Ω电阻肯定达不到,短路电流也不止5A。安全保证不了。

网友T:
绝对禁止的做法,除非你不怕出事故,不怕担责任。

网友U:
绝对不行,死人后,就等着吃牢饭吧!

网友V: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不是看到有人做就代表没问题。

网友W:
这个肯定不允许的。

网友M:
为什么会想到要把地线接水管呢?估计是现场找不到合适的“干净”地线。就想到水管了。这种问题都是出现难缠的干扰问题,才会想到找一个比较干净的地线吧?

其实,现场遇到干扰,最重要的不是想办法接地,而是想办法做等电位处理。只要系统等电位做得好,接不接地都无所谓。这里说的不是安全问题,是抗干扰问题呦。而接地的安全问题,还是从电源配电箱处引为好。这是规矩。

楼主:
回复 网友S:
谢谢你的答疑

网友X:
接地是专用的,不能用水管代替。有规定的。

网友Y:
安全规定,不可以用水管做地线的,还是按照规范来做的好

网友Z:
接水管,估计会死人吧。

网友AA:
绝对不可以

网友AB:
上次一个客户,没有接水管,接的下水道,我也开了眼界

网友AC: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会想到要把地线接水管呢?估计是现场找不到合适的“干净”地线。就想到水管了。这种问题都是出现难缠的干扰问题,才会想到找一个比较干净的地线吧?

其实,现场遇到干扰,最重要的不是想办法接地,而是想办法做等电位处理。只要系统等电位做得好,接不接地都无所谓。这里说的不是安全问题,是抗干扰问题呦。而接地的安全问题,还是从电源配电箱处引为好。这是规矩。
说的太对了,此地非彼地
偶正在现场,要解决的就是信号(0-5v)线上干扰问题。
现在是把水管当抗干扰的地,解决问题,明天回家,谢谢啦。
在厂家给的地,电源的N(实验)当地,都不行,在信号上总有80多伏的悬浮电压,因此还把偏压电源的IGBT烧了,很不理解,PLC的AD/DA都没坏。
让他们再打个地看看,陪不起了,这是前年12月安装的设备,由于偏压电源厂说是程序问题,在沟通时给的理由就是控制器给出了100多伏的电压,而烧坏其IGBT,我说不可能,控制器最多给出近11v,100多PLC早完了,再一个怎么会烧最后的IGBT?没有保护吗?一年来,幸亏市场不好,有N多专家学者被请过来,都不明缘由,上周设备老板让我来,这不用了一天多,刚试车三遍,回去睡觉。
再次谢谢你给予的启发。

网友M:
回复 网友AC:
哈哈,现场调试,大家彼此彼此呀。ok,祝顺利!

网友AD:
按规定 ,这样接是不行的了。

网友AC:
经过这次的事情,再次验证我对PLC资料上说的,第三类接地的理解,电源地,设备地以外的地,按要求设备地<4Ω,而这第三类接地只要求<100Ω
所有说此地非彼地。

网友B:
勇敢的接吧:死人了你就可以吃免费饭菜了

网友AE:
参照用电安全规定是不可以的,但很久以前我在解决设备漏电时却这么做了,都是光学设备全部手工操作,旧厂房四线制,零线早就没了,我在地沟底部2寸水管上焊了一个M10*30镀锌螺钉,又在四周分别打入地下一米五左右镀锌角钢相互焊接一起作为零地同用,地沟里还是很潮湿的,十几年了,还在用。

网友AF:
引用 网友B:
勇敢的接吧:死人了你就可以吃免费饭菜了
请勿在“电工技术”版块使用这种语气、用语说话;且,他处有不少回复是不错的(即,可做好、有时却又习以为常了)。
该点,已提示好几位网友了。

另,39楼的方法,如无依据,请勿效仿(还有维护是否得力、工作人员情况等的区别)。

网友AG:
还是没有回答楼主的的问题,只有21楼指出,一是安全问题,二是接地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