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楼主之前在论坛请教的,如何控制三路的温度,然后根据回复,网购了三路温控器,外观非常漂亮,就是使用5分钟左右,加热棒就会烧坏!累计已经烧坏了3条加热棒了!!!
刚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以为是温控器的问题,去掉空开保护,强行送电,温控器的电容直接爆掉,然后找厂家换温控器,新温控器到了以后,楼主接上空开继续试,通电没事,5分钟以后空开跳闸(加热棒烧坏),请教厂家,厂家说是加热棒和加热孔的缝隙大了,于是定做了加热棒(现使用加热棒和加热孔的直径差为0.4mm),通电5分钟后,加热棒烧坏,空开自动跳闸!!!

楼主搞不懂啊!为什么加热了5分钟才烧坏跳闸!为什么不是1分钟或者2分钟或者一送电就跳?
现在楼主送电的时候都有点怕怕了!!!想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网友A:
加热棒有在液体用的和空气中的之分,如果是用液体加热棒在空气中加热肯定一下就烧坏。

网友B:
你发个加热棒图片,我瞅瞅

网友C:
加热棒和加热孔能否提供个图看看。我理解用加热棒加热物件,加热棒放在加热孔中,孔外就是被加热的物件,不知是否是这样?如果被加热的物件传热慢,加热棒的温度就很高,热量一下散不出去,加热棒温度继续升高就容易烧坏,这有个时间过程,表现从来就是5 分钟后损坏。楼主可试一下通电加热棒不放在加热孔中又是什么一个状态。

网友D:
你说那么多不如发图直观,还有加热棒通电几分钟就烧是质量不行

网友E:
首先温控器电容爆,这个很可能是电压过高,接入的温控器工作电源是否匹配?
加热管间隙不是问题,楼上有朋友已经告诉你有可以干烧的,还有需要在液体内使用的,同样加热管电源是否接的正确?
你的描述里没看到电压等级是多少,要不直接画个简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是常用的那种,下面有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诺诺,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放在加热孔中还没试,图片我重新编辑了,在帖子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一批次买的加热棒,有一根是单接在单路温控器上的,从去年用到现在没问题,没坏过,另外3根用在3路温控器上,现在只有1根还没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新编辑了帖子,里面有图片啦!电源我测过,是216V。

网友B:
加热管很普通,建议使用万用表打一下阻值,是否正常220*220/200=242Ω
加热管使用注意事项中,严禁干烧,你就不要裸露在空气中通电了,可能烧坏的更快
另购加热管吧,方便的话再发个温控器图片

网友F:
楼主发一个你的温控制器的背面接线图,以及你的实物接线,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烧加热棒无非就是加热棒质量不好或温度过高,不知你有没有量过加热棒上的电压呢?你的216V是从哪量的,是什么电压?是电源电压还是加在加热棒上的电压

网友G:
加热棒烧坏了,要看电流,因为加热棒的功率是200W,加热过程,电流是多大呢?量一量加热棒的电阻就知道了。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等于功率。自己算一下,控制好加热棒的工作功率。小于200W,试试看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加热管很普通,建议使用万用表打一下阻值,是否正常220*220/200=242Ω
加热管使用注意事项中,严禁干烧,你就不要裸露在空气中通电了,可能烧坏的更快
另购加热管吧,方便的话再发个温控器图片

量下阻值和监控一下电流,还有就是加热棒与被加热体之间吻合好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加热棒要散热器的。

网友I:
估计是你接错线了吧!

网友J:
把温度往下调下  不让电热棒持续加热会不会好些   或者注意下线与加热棒的接线在加热过程中软化短路呢

网友K:
电压有没有问题?
选用的加热棒是否和厂家确认过适用?

网友L:
计算电热棒的表面功率发上来。

网友M:
看说明了没?
明明写着是要密切结合散热的,严禁干烧.楼主那个孔里面好像空的.
只要电压对,使用方法对,不会烧的.1楼说的对.

网友L:
看照片是11.3*50mm,计算结果表面功率接近40W/cm2.
使用经验:水中选8W/cm2、油中选4W/cm2、干烧1W/cm2。
你的电热棒在水中都不会寿命长久,何况是空气中。
50W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看照片是11.3*50mm,计算结果表面功率接近40W/cm2.
使用经验:水中选8W/cm2、油中选4W/cm2、干烧1W/cm2。
你的电热棒在水中都不会寿命长久,何况是空气中。
50W都不行。
你是说加热管功率太大或体积做小了?
【使用经验:水中选8W/cm2、油中选4W/cm2、干烧1W/cm2。】
这个经验是什么状况,比如‘水中选8W/cm2’,加热一定容量的水?流水可以吧!或者用本体耐温、散热率~~~~~~

网友L:
刚睡了一觉才想起算错了,差了3.14倍,表面功率10W/cm2多点。
如果做100W的电热棒,能勉强使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B:
电热管选择原则不知道吗?表面功率是重要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L:
怎么算的呀?没听懂前辈的意思呀!!!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圆柱的表面积会算吧,量一下直径,长度,把表面积算出来,再算单位表面积上的功率

网友N:
发热传导不出来,只有烧你的加热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这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噢!这样子的啊!表情嘿嘿

网友O:
是不是接错线了,这东西很耐操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一点都不耐啊!!!之前买的温控器随便接了个加热棒,加热孔和加热棒直径相差20mm,用了一年多,没坏!
现在淘宝买的三路温控器,连爆3个加热棒,感觉不是温控器问题,就是温控器问题!哈哈哈,因为我接线和接线图全部找卖家确认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加热棒最开始用的是一样的,同样的加热棒用在同样的位置上,之前电子城买的单路温控器,用了一年多加热棒没坏,这次出现问题是网购的三路温控器,接线部分找厂家确认过。
而且,单路温控器的加热孔与加热棒直径差有足足20m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啊,我分析了下大家的推测,感觉前辈说的最有道理!问题也就在这,发热散不出去,所以容易烧,因为加热孔的材质为环氧材料,比热容很大,之前单路的温控器的加热孔与加热棒直径差为20mm,用了1年加热棒没事,三路温控器最开始也是按这个规格,后来老是烧加热棒,厂家说孔径相差太大,才定做加热棒,将孔径差改到0.4mm,问题还是容易烧!!!

网友P:
你发热棒是多少电压的?三根接成星形试试看

网友Q:
看说明是在模具上用,看照片你用在环氧材料?是不是这款不适合这儿用?
能发个完整的电路图吗?对于不用空开爆掉温控难理解,这时加热棒没爆?
用单路温控也是同样的装置?是不是测温体位置不合适。

网友R:
看下温控器是不是带自整定功能?有的话就要自整定一次,量一下发热管两端的电压是不是220伏,放加热管的孔尽量贴合,热传导才好,太小不易更换

网友S:
今天学习了,表面加热功率

网友T:
干烧电热棒周围要有散热装置(导热介质),看你的加热对象是空气吗?

网友U:
热量传导不良,加热器热量散不出去,导致加热器过热烧毁。相当于干烧了

网友V:
连烧几个就要找自己的原因了,问下卖家你的加热棒能不能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加热

楼主:
回复 网友L:
前辈,有没有根据加热材质的比热容精确计算的或者粗略计算的公式呀?因为我加热孔的材质是环氧材质,要是以后换个别的材质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L:
没算错啊!上面算的是对的,确实是40W/cm2。

网友L: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表面积 1.13*3.14*5=17.74cm2  单位面积功率 200/17.74=11W/cm2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的,前辈算得是对的,我算错了,算成那个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