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过来!!这种是三菱plc哪个版本的软件写的

楼主(2016-05-11):
用gxworks2打开不显示注释,怎么才可以显示注释

网友A:
程序是由GX Developer软件创建,用gx works2打开之后在视图中选择注释显示或用快捷键ctrl+f5即可显示注释

网友B:
这个编的
文件如下,你对对是不是一样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一楼的答案最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