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有一台设备用的是AB伺服驱动器CSD3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接触过AB伺服。问问大侠有没有知道的。
报警如图

网友A:
供电不正常…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旁边的POWER指示灯不是亮着吗?为什么会是供电不足?这个报警代码就是供电不足的意思吗?

网友A:
如外部供电电压正常,则是内部电压检测出了问题…建议外修

网友B(2016-10-14):
可以去罗克韦尔官网上 找一些资料或者手册 说明什么的   上面会有关于用户使用的一些知识 包括安装  及使用错误代码等  同时也会给出解决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