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有大神没 求帮忙啊表情....

网友A:
楼主加个通讯模块就好了,对了买的时候带着连接板

网友B:
上位机准备用什么软件?

网友C:
要RS232口可以加FX3U-232BD板;

网友D:
加通讯板,232或485.

网友E:
有通讯模块
用组态软件还是自己开发的软件?

网友F:
楼主先看一下上位机部分的通信用的是什么端口,根据端口类型加一个485BD或者232BD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加个模块程序是不是要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个模块程序是不是要改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PLC参数设置下就好了,看图
我用的是2线制的485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按你的这个设置好了。大神可以留个QQ之类的嘛。我毕业设计PLC不懂的地方找不到人问。。好无助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行啊,楼主如此好学,应当支持鼓励,我QQ:455672896

网友G:
三菱的485-BD跟安川变频器通讯,我都是4线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