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为什么以前是220V正常电压,现在却成了380V电压?别的插座都正常,就这一个是380V。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A:
如果是一路,就这个是380v我也觉得神奇。

网友B:
好神奇,自动升压???求答案

网友C:
零线短了

网友A:
零线短了就一个插座有问题?不现实吧。

网友D:
N线断了回路造成电压380V,查下N线看看吧!

网友E:
哪两孔之间测出来380伏?如果是火线和地线之间380伏,有一种可能是有这个插座火线之外的任意一相接地了,
两种情况,:1、中性点不接地系统。2、地线并没有真正接地而是悬空,并且和火线搭接了。

网友F:
是一路火线五孔插座,还是三路火线五孔插座。

网友G:
估计是你表坏了。

网友H:
这个表没问题的话查线路不是N线断线从另外的回路回电就是N线接错了吧,还有五孔插座你测的是哪 两孔?

网友I:
我上次也遇到过,零线带电,火线却没有了!说是零点偏了,不过我那是380的!
和你不一样啊!

网友J:
如果一路相线的话,怎么也不会量出380V来的啊,以前遇到过路灯回路分支线短路,结果在别的分支量出380V的情况。

网友K:
如果测量没有问题,则应查线,有可能是回过来的电压。

网友L:
一个回路中只有一个插座有问题不能理解!

网友M:
这是一个独立的插座?

网友N:
你进线是220V  别的插座都正常就一个插座380V有点神奇

网友O:
楼主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P:
零线搭另外一相相线了

网友Q:
插座是同一个回路吗?若不是就有可能线接错,要是和其他插座同一个回路出现这情况就是表坏了

网友R:
很有可能是你的家用电器坏了,坏了的家用电气内有变压器,你的抽座的一根火线与来自坏的家用电气通过电气抽头传入抽座的另一根导线形成380v。那你把家用电气一个一个的拨掉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不是同一个回路还不清楚,因为是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的。但万用表是新的不会有问题,用电笔试火线,零线都是220V,在用万用表测火线,零线是380V。然后又分别对地线测是220V。初步怀疑是零线接错了,待明天查找接线源头。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不是同一个回路还不清楚,因为是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的。但万用表是新的不会有问题,用电笔试火线,零线都是220V,在用万用表测火线,零线是380V。然后又分别对地线测是220V。初步怀疑是零线接错了,待明天查找接线源头。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不是同一个回路还不清楚,因为是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的。但万用表是新的不会有问题,用电笔试火线,零线都是220V,在用万用表测火线,零线是380V。然后又分别对地线测是220V。初步怀疑是零线接错了,待明天查找接线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