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频率设定等功能时,寄存器地址怎么设定,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modbus rtu.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楼主:
看不懂,不知道它的地址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inventer ASCII  inventer rtu 跟 modbus的什么区别?

网友B:
台达触摸屏有很多型号没有带485通讯端口,你是用那种型号呢?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变频协议上传来看看

网友D:
变频器也台达的吗?

网友E:
楼主说说硬件型号。

楼主:
台达M系列变频器,触摸屏为dop-B07S415   65536col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