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在触摸屏设一个数值输入(地址为d0)用什么指令把输入值在1-5之间为有效(接通)其他数无效(不接通接通).

网友A:
不知比较指令可不可以(是否符合具体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哪几个数?

网友B:
比较大于0小于6

网友B:
比较大于0小于6或者你在触摸屏上设置输入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设置范围后他的默认值是0,如果不输入选择的话摁下启动会得导通的.那比较大于0小于6的话用那几个地址,有触摸屏的d0地址和那个值为6的比较

楼主:
回复 楼主:
指令是:  [> c0 k0 ]  满足大于0  .  [< c0 ? ]  满足小于6   注:c0是触摸屏输入数值的地址. k0的寄存数值为0.
求: [< c0 ? ] 满足小于6 .

网友C:
大于等于1小于5
LD<= K1 D0  LD> K5 D0  OU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吗为什么输入不了,指令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为什么输入不了,指令不对?
前边选择了 应用指令 就不要输入LD 了

网友E:
大把指令可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问题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有哪些,学习学习

网友F:
用比较指令咯

网友C(2017-02-12):
都是大神啊!

网友G:
组态软件上可以设定输入范围,在触摸屏上还没有这么做过

网友F:
比较指令

网友H:
这个用法可以用PLC比较指令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