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三台步进电机,用3U的plc来控制,两台步进电机是启动后一直单向转动,另外一台步进电机受传感器控制上下间歇运动,要怎样编程,用什么指令。最好给几个例子来看看

网友A:
单项运动就直接发脉冲就好了!还有一个检测感应器就输出你的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upload=jpg]/uploadImages13/18d54a0fe203b8ac89e8de38a18f08240084a127.jpg#(LNC`U_@【6T2R$22UV【(%J1.jpg[/uploa
我用plsy指令来写程序,X0接的是传感器信号,闭合和断开的频率很快,步进电机的转动很不正常。是不是我的指令用错了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你的脉冲数太少了?你把脉冲数改多一点试试?所以转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跑题了!其实我也是新手!勿怪!感应器频率快的话,那你用中断来写好一点吧!

网友B:
建议直接PLSY,这个脉冲据说占空比50%,应付各种驱动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3U.正好有3路高速输出
用plsy指令就挺好

网友D:
是不是脉冲发的频率太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