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6-05-11):
请教大家---S7-200smart,模拟量输出设置里面那个+/- 10V,如何理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0-20v输出。
知道的朋友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应该是+10V到—10V

网友B:
-10V~10V;

网友C:
不可以的应是-10~10V

网友D:
是0-20V不就直接干吗不直接告诉你 还用你说的+/- 10V    很明显的啊  ±10v

网友E:
应该是-10到10

网友F:
不可以,-10v至+10v  与0-20v 的公共点选取不一样

网友G:
人家的电位必须以参考电位0V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