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解啊!!!!!!!!!!

楼主(2016-05-11):
任务流程:  在触摸屏中输入一个等于0或大于5的数,摁下X0将不能得电,反之输入的数值是大于0小于6的数摁下X0就得电.(触摸屏输入数值的地址是D,)用比较指令需要比较那些数..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判断你的条件,按照不同的结果输出标志位,再和X0控制输出。

网友B:
数据寄存器比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