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烙铁用了四个月左右,越来越不沾锡了,后来发现好像包了层什么东西,用钳子夹碎后又能沾锡了。有没有人遇过?哪位知道外面这层什么东西?

网友A:
松香用多了

网友B:
温度高了产生的氧化锡,可以加一个调光开关调温

网友C:
就是锡啊,每次用完剩下的

网友D:
会慢慢被腐蚀的,焊头

网友E:
猜测是氧化物,以前都是用锉弄掉。

网友F:
这个最有效就是恒温控制减缓氧化物生成吧,不用时只维持一定温度

网友G:
这是氧化物啊

网友H:
这是烙铁氧化的体现,没办法解决,加个恒温装置要好点的

网友I:
铬铁头是紫铜再镀铁的,如果表面镀层破坏,就不能再用了,所以铬铁头不能用砂纸打磨。正常使用新铬铁头再加热到200度时尽快搭锡。

网友J:
氧化物,焊渣之类的。洛铁不用的时候温度调低些

网友K:
氧化层,烙铁头温度过高导致。可以自己增加一个低温开关即电路中串入一只二极管,烙铁在焊接等待期间低温维持,焊接时打开开关即短接二极管。另,烙铁头去除氧化层后先将表面镀上一层锡。我以前修电视时就是这样处理的,天天使用,一把烙铁用了四五年。

网友L:
再让你这样烧下去,烙铁头就废了

网友M:
这个烙铁头要经常处理的!

网友N:
经常碰到 刮掉了继续用

网友O:
买恒温电烙铁好一点!

网友P:
用久了就这样吧

网友Q:
氧化层清掉就沾锡了

网友R:
应该是锡吧,我也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S:
氧化物,每次用完要上点锡的这样要好一点。

网友T:
烙铁头表面是有镀层的  磨损的话就不好用了,再有表面有氧化层等也影响使用  可以弄个钢丝球没事擦下

网友U:
焊锡膏吧

网友V:
高温氧化物吧,要及时清理。

网友W:
引用 网友I:
铬铁头是紫铜再镀铁的,如果表面镀层破坏,就不能再用了,所以铬铁头不能用砂纸打磨。正常使用新铬铁头再加热到200度时尽快搭锡。
我的纯紫铜烙铁头,用了5年还在服役

网友X:
温度过高产生氧化层

网友Y:
烙铁头子最终就是被它搞定了!

网友Z:
和大家一样,我也认为是氧化层,电烙铁烧久了,助焊剂的作用下,在烙铁头就形成了一层氧化物,不再挂锡了,去掉这层氧化物就挂锡,但烙铁头越用越损耗,最后需要更换。

网友AA:
焊锡氧化了。烙铁温度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I:
铬铁头是紫铜再镀铁的,如果表面镀层破坏,就不能再用了,所以铬铁头不能用砂纸打磨。正常使用新铬铁头再加热到200度时尽快搭锡。
我的纯紫铜烙铁头,用了5年还在服役

那是因为你没有做过自动焊锡机。

网友AB:
只能告诉你打磨后,如果使用频率高的话你的烙铁头会越来越短,只直换新。

网友AC:
你好用就换吧,不值几个钱,不行用焊锡膏洗洗

网友AD:
氧化物,但是烙铁头也不贵啊,一两块钱一个,坏了就直接换头子了

网友AE:
换个焊头

网友AF:
 烙铁头温度过高,生成的氧化层。

网友AG:
氧化了,铬铁用完了,挂下锡,铬铁头也有使用寿命

网友AH:
焊锡的氧化物或者紫铜的氧化物,高温环境下的产物。
电烙铁头其实也算耗材,是易损件,市面上都有销售的。
如果是公司用,换个好一点的恒温烙铁,几百几千块钱的都有。如果是私人用,温度差不多后,记得拔掉电源,如果不沾锡了,拿刀照刮表面照上锡照样焊接。

网友AI:
用刀片刮干净吧

楼主:
这个氧化层太硬了,要用钳子夹碎

网友W:
引用 网友AJ:
氧化层
正解,的确就是氧化物

网友AK:
这应该是氧化层,每次用完不及时清洁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L:
高温被氧化了

网友AM(2016-07-04):
买个白菜白光吧,用过以后再也不想用纯铜的烙铁。

网友AA:
焊锡氧化了

网友AN:
以前也知道是氧化物,也没别的办法,在砂轮记上把头磨光了,露出里面的新铜,然后再加热,上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今天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