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不说话,哈哈。

楼主(2016-05-11):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只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还有另外几个柜子,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A:
很干净,漂亮。学习了

网友B:
简洁 大方 空间感 很强

网友C:
把变频器跟断路器换个位置会更漂亮。

网友D:
开关下面哪个是什么?熔丝?

网友E:
看着那铜排,就有点发毛的感觉

网友F:
做的真好

网友G:
不安全,建议铜牌放后面后者加防护

网友H:
保险下面的铜牌有点长了。

网友I:
不错不错 很工整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开关下面哪个是什么?熔丝?

应该是熔断器   楼主单位有钱啊!

网友K:
楼主的铜排抱一下就好了

网友L:
断路器上端到柜顶的距离太小了进线不好做

网友M:
我只想说,土豪,真土豪!电柜选择偏大,空开放位置偏上,铜排偏长,而且应用热缩管包住!什么漂亮,整洁之类说不上,打60分,多一分怕你骄傲!

网友N:
其他还好,就认为断路器安装的偏高了点。

网友O:
不错,干净整洁。

网友P:
可能是铜排生产厂,有钱就高大上,可是多一个接点就增加一个故障点

网友Q:
变频器离柜顶会不会距离太少了点

网友R:
回复 网友J:
非熔断器,是真空接触器

网友R:
断路器出线端的相间隔离的橡胶片忘记装了,其他不评论

网友S:
顺着铜排接是否更靠谱一点呢?

网友T:
很漂亮,变频器有中文版的说明书吗

网友U:
接地端子不好,应该用铜排,接地线用的也不规范。

网友V:
总感觉器件布置不合理,有安全隐患。不看好这套控制柜。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么长好接电机线

楼主:
回复 网友S:
铜牌上最后一排螺丝是要接电机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就是用的铜牌,多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恩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我们考虑到了,手放上去正好接,所以这么留的。

网友W:
变频器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真空交流接触器。

网友U:
回复 楼主:
这种我们用过,好像是用镀锌厚铁皮做的,最好用铜板。

网友X:
这线走的真是天马行空啊,不能顺一点儿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C:
把变频器跟断路器换个位置会更漂亮。
就是
我也有此看法!

网友Z:
改进的地方很多啊,楼主继续努力吧。

网友AA:
变频器多少功率的

网友AB:
想问下,做的时候有没有带防护眼镜,怎么钻孔的啊?

网友AC:
不错,建议考虑一下变频器的上部安装距离确保散热,空开上端进线是否好接,如真空开关出线直接到变频器建议铜排就免了。

网友AD:
真空接触器都用上了,不知用上后用什么好处,寿命更长,还是更安全?

网友AE:
这柜子看着舒服

网友AF:
变频器,空开上端太紧凑,铜排应该有防滑,端子排左边应有线槽

网友AG:
柜子选的有点大
断路器下方是熔断器吧,不用它不行吗?这样用有什么好处?我没有这样做过。前几天一个75KW的变频器也是直接接到断路器下面了

网友AH:
怎么感觉柜子旧旧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I:
公司有钱,这么大只是不想看起来小气啦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H:
没有喷漆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G:
断路器下面是真空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X:
因为它是粗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D:
负荷大,更加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I:
这样看起来才不小气啦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台钻直接钻。

网友AJ:
断路器是不是放的太往上了呢?接线好接吗?

网友AK:
接线很规范

网友AL:
这柜子做的太一般了,变频器那么靠顶影响散热,总开关太接近柜顶了,电源线不好接。

网友AM:
电源进线空间有点小

网友AN:
最大的亮点是那红色的三个字母!

网友AO:
真空接触器下面还要接电机,难道是两个电机一个工频一个变频?东西挺高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