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2):
丹佛斯FC300  15KW运行几分钟后报A38,复位不得,过一会又可以运行几分钟又报A38,重复如此,在现场有两台一样的机子,另一台是正常的。把另一台的接线端子,进线,出线,换过来试,还是运行几分钟就报,把另一台的主板换过来试,运行几分钟还是报A38。这个故障还有什么问题导致呢?

网友A:
应该找danfoss的售后联系维修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说故障不在变频器这边,那就查外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范围太宽了,我现在查,查到告诉你们

网友C:
内部故障与程序和单片机有关,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D:
变频器内部故障了,换过主板的话那就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需要维修也可以找我,我们修过很多。13450393089

楼主:
经过检测后,还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是这样的,把机子拆下单独接三相电,按照现场的接线方式模拟,用外部端子启动,4-20mA给频率,运行带11KW的电机几个小时都没有报任何故障,奇怪了。1号机子装在现场运行几分钟就报A38,内容是6080,内存不足。我把2号机装到1号机的接线去试不报故障,这样就排除了现场接线问题,参数都没有动过。现在都不确定是主板还是驱动地板问题了。准备买台新的。

网友E(2023-07-01):
回复 楼主:
我也有一台报A38  值是2064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值的表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

网友F:
丹佛斯专家级  17762592136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