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2):
以前是用CPU315—DP,加上两个FM353模块分别控制两台步进电机,有没有更经济实用的方案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启动后一直发脉冲即可)PS:客户要求用300的PLC,有没有其他模块可以取代FM353

网友A:
选用小型PLC SMART 或1200

网友B:
300的控制步进电机,太浪费了。

网友C:
200 PLC 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D:
一直发脉冲,那就直接另加个S7-200或S7-1200的小型PLC就行了,成本也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要求用300的PLC,有没有其他模块可以取代FM353,或者其他方法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要求用300的PLC,有没有其他模块可以取代FM353,或者其他方法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客户要求用300的PLC,有没有其他模块可以取代FM353,或者其他方法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客户要求用300的PLC,有没有其他模块可以取代FM353,或者其他方法控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使用个脉宽型的CPU,是313还是314的一个型号,忘记了,咨询下吧,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再或者更换个IO控制型的步进驱动器,一个输出点就搞定了

网友C:
不知道运动控制卡可不可以实现~  暂且未使用过

网友B:
客户有钱,多加几个模块。

网友E:
使用ET200S,加装1STEP脉冲输出模块,想加几个加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cpu313和314的是PWM模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