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2):
C60P的手编器是什么型号的?手编器可以上传下载程序吗?

网友A:
C120-PRO15-E;
不可以拷贝之类的操作;
只能一行行的读取抄录下来;

网友B:
可以用模块连接电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模块连接电脑。
C20-LK201-V1是可以,不过现在这个模块找到是有难度的;

网友C:
lk201好找,有钱就行,找支持它的软件电脑有点难,还是老老实实用编程器

网友D:
可以用SYSWIN 3.4这个软件哦。

网友B:
我这里还有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