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2):
如图所示,由于控制室需要迁移,网线由2米延长至70米,工控机电脑“本地连接”出现过100M变为10M,后又恢复成100M。工控机使用的组态软件是“组态王”,出现通讯异常,CPU315-2PN/DP和组态软件通讯不上,怀疑网线由问题,经检测网线正常。过段时间后,通讯恢复!
   通讯异常是因为网线太长?还是工业现场有干扰到网络?
咨询西门子技术服务,给出的建议是更换西门子专用网线(4芯)和接头,或者在70米网线的中间添加一个交换机
   如果把网线全部穿金属管是否可以代替西门子专用网线(有屏蔽层)?
   不知各位同行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状况

网友A:
一般距离100米以内没有问题,长距离的用光纤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工业现场使用,网线会不会受到干扰?

楼主(2016-06-21):
已使用一月有余,出过一次故障,CPU315好像是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