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芯片被打磨,画了初略草图,不是3844系列的,也不像TOP系列,哪位高手普及一下!

楼主(2016-05-12):
8脚直接接了+300V,用表测了下没看错,这到底啥芯片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源?300V接在8脚?

网友B:
这个有点像集成的小功率的驱动IC,好像DVD类的里面有这样的芯片的

网友C:
8脚最大电压450V,最小电压28V,8脚可自供稳压给6脚VCC,4脚为GND……
一般用于笔记本适配器、电视机顶盒、电信DC-DC转换器……

网友D:
没必要那么麻烦,用5L0380R直接改了,加1个390k电阻和1个104电容,跳几根线

网友E:
UC3842电源标准应用的图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真的看清楚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哥,能说一下型号,或者替代型号吗,或者同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来这位大哥非常懂,处于原理考虑和技术角度能大致推出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G:
大致为NCP1200或类似,对了下原理图与楼主的略有出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UC3842电源标准应用的图啊

你确定吗?        3842的8脚功能是基准电压输出5V  能输入300V吗?

网友I:
可能你的草图没有画全,根据芯片外围大致是FAN6753和6755之间的一种

网友D:
1脚是不是经过1个电阻到地呀

网友J:
应该是LD7575吧,4脚直接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认了下,1脚和4脚直接连通,且直接接地,未节接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图的引脚与你说的这个型号对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路原理基本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但是1脚直接接的地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还真有点像,

楼主:
更正一下,4脚漏画直接接地GND

楼主:
回复 网友J:
买了个7575测量各脚电阻与那个芯片差别较大

网友C:
看后台你是砖业维修,什么都修,但请你确认图中1脚是否接地?7575的1脚是什么?……

网友K:
是dap008adr2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接地

楼主:
我试着把原来那芯片1脚不接地,同样工作,只是占空比和频率有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大。

网友L(2023-12-25):
回复 网友E:
我真诚的怀疑你是不是做地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