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2):
请问有谁知道变频器后面加了三相隔离变压器后可以接容性负载吗?
变频器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接容性负载?

网友A:
容性负载对逆变功率管来说相当于短路,因为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PWM方波,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份。由于电容器在高次谐波下的容抗较小,高次谐波电流较大,一方面加重了逆变晶体管的负担,另一方面电容器本身也容易因过热而损坏。

网友B:
肯定不能用!楼上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C:
你要接什么负载?

网友D:
不是接电动机负载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买变频电源吧;虽然价格贵了好多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请问用万用表怎么检测变频器的好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容性负载对逆变功率管来说相当于短路,因为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PWM方波,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份。由于电容器在高次谐波下的容抗较小,高次谐波电流较大,一方面加重了逆变晶体管的负担,另一方面电容器本身也容易因过热而损坏。
说的很对?变频器明确说明输出不能接电容

网友G:
变频器输出接变压器本身就是变频器早夭的元凶,运气不好开机就会挂掉

网友H:
变频器为什么要接容性负载,想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I:
变频起的输出,不是规矩的正弦波,所以不能直接当电源用,他只是和感性负载。比如可以直接接电机或变压器、电抗器等。只有变压器才可以带任何负载作为电源使用。

话说回来了,如果变频起的输出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把脉动的电压波形变成正弦波,也是可以当电源使用的。以此类推,如果变频器是多电平输出的正弦波特性,直接当电源用也行呀。

网友J:
不可以的,电容对于变频器输出电流包的高频谐波相当于短路

网友K(2016-09-09):
先接了变压器,再接容性负载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通过变压器后已变为正弦波了。

网友L:
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M:
2楼大神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