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DPT

楼主(2016-05-12):
我在做采集数据是把4ADPT的4个通道都采集到寄存器里,其中有三个通道接了铂电阻,采集的数据是正常的,但是,第四个通道我没接铂电阻,采集到的数据就不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就因为你没接柏电阻

网友B:
没接,你还采集什么啊?

网友C:
要做接地处理吧?
看说明书。

网友D:
没有信号无法采集吧

网友E:
呵呵;CH4不用的话可以不理会;

网友F:
不用也可以直接导线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