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的温控

楼主(2016-05-12):
我们这挤出机也是很老的机子,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导致产品受化不均匀,我们认为温度低,但加了温度,会很高导致烧料,我们也也检查了电流在10A左右,不会变动,我们也检查电热块,但看不出结果,一个温控控制两个电热块,不知道是不是电热块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帮个忙,谢谢各位。

网友A:
除了温控的问题,还有就是螺杆的磨损导致塑化不良造成的,把螺杆抽出来检查一下吧

网友B:
换个同型号的热电偶试一下。

网友C:
同意2楼,热电偶是否有问题,温控器P,I值是否大

网友D:
温控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另外传感器是否测量准确。

网友E:
1、测量加热块位置料管温度;
2、检查挤出机螺杆磨损量;

网友F:
您这是化工工艺问题了
什么料?

网友G:
建议温控改成用PID,去控制SCR电力调整器。

网友H:
温度没控制好吧

网友I(2016-07-06):
温度确认无误的话,检查下配方和螺杆

网友J:
我是专门生产挤出机注塑机的厂家,要螺杆可以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