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现在在该通用版上组态一个直接控制2台变频器的工程,工程功能很少(可以设定频率和频率反馈显示):现在串口父设备中1号变频器地址设为1,另外一个地址为2,采用ModRTU通迅协议.工程运行时1号设定频率正常,但没有频率反馈显示,2号设定频率没有成功(频率反馈也就没有);但是我把串口父设备中1号变频器删掉(工程就剩2号变频器了)这个2号设定频率就成功(但频率反馈仍是没有),现在串口父设备中只留一台变频器的话设定频率是可以的(频率反馈仍没有);实际的话需要2台(即该通用版工程运行时2台都可以设定并且有反馈显示),该怎么解决呢?求坛中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至于没有反馈需要看具体的程序,两台变频器可以用2个串口父设备。

网友B:
通讯上了
地址不对的问题?

网友C:
方便的话!把工程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通用版软件运行后上面的标签(作显示输出用)没有频率反馈显示,标签连接变量(数值型,整数位2,小数位2),【通迅格式为8一N一2,19200波特率,无校验】,该变频器的实际运行频率(寄存器地址0x3305即偏移加1后为13062),工程值转换(0,5000)~(0,50),不知道是什么引起收不到反馈数据显示?

网友A:
从上图看不出什么来,你需要到设备管理里,在线查看数据和通讯状态

楼主:
怎么在线查看呢?不是组态好后软件直接进入环境么?

网友A:
现在pc上没有mcgs,从我的记忆里记得设备组态那个地方,通讯什么的设置好了,有个通道调试的,你仔细看看吧,我这里没有环境,但是我使用过,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D:
我的软件是707版,O(∩_∩)O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软件是707版,O(∩_∩)O哈哈~

你嵌入版和通用版分清了么?

网友F:
最好把工程贴出来,方便分析问题在哪里!

网友D:
通用版就是既可以电脑运行组态也可以适应于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