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思路求教

楼主(2016-05-13):
又来求助师傅们了,大师们看看这程序怎么写,求个思路,望大家不吝啬指教:
一共有8组水泵设备
先看上图IO地址分配:

总个工作原理就是:当一台或多台水泵的增泵信号都为ON的时候,就在原有运行泵的基础上增加一台水泵;当一台或多台水泵的减泵信号都为ON的时候,就在原有运行泵的基础上减少一台水泵;当增某一台泵的过程中如果检测到此泵有故障信号的时候,那么增泵使能跳过此泵,则继续检测下一台泵是否有故障输入,如果没有则启动此泵Y。增减顺序为1泵到8泵,X为优先输入直接控制Y,不影响上述控制逻辑。
我做过这样的程序构思:用SUM指令计算增泵的K2M1的位1数量到D0;用SUM指令计算减泵K2M11的位1数量到D1;用SUM指令计算运行K2M31的位1数量到D3;
用D0+K1和D3比较作为增泵输出;用D1-K1和D3比较作为减泵输出。但问题是怎样判断已经运行的泵和按照1泵到8泵顺序去增加没运行的泵呢?我觉得我的思路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特地发帖求教大师们,请大师们多给几个思路以作参考。

网友A:
建立一个数组结构。通过遍历数组判断和比较需要的输出。

网友B:
条条大路通罗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点一条啊

网友C:
把正常的的重新移进连续的M中,这个故障的泵自己会被忽略;要增泵,当前数右移一位,最后补1;反之左移,多的1就溢出。

网友D:
达到使用要求就好,程序有多种编程方式

网友E:
你可以做一级一级的延时,当有加泵信号时,先启动一号泵,假如一号启动不了(由于故障,就地等原因),你下一级延时时间到,可以启动二号泵,加泵信号一直有,就一直启动下去;减泵信号同理。

网友F:
把好泵放置到连续内存,然后就是左移或者右移(左移置零右移置一)

网友G:
以下是本人编制的压缩机控制程序,采用的是脉冲信号控制,SFTL是左移(加载)启动,SFTR是右移减载(停止),每隔一段时间检测一次,满足加载就执行SFTL,满足减载就执行SFTR,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兄和前面这位高雅的雅,昨晚已经把程序做出来了,正如两位所说:用左移和右移方式做的,以下是做出来的程序:

网友H:
回复 楼主:
老兄能把你完整的程序发一份过来看一下吗 我想学习一下 邮箱450210773@qq.com,非常感谢

网友I:
老兄你的程序实现增减泵的功能,在程序中没有看见跨过故障泵处理也,难道有窍门。要实现故障泵处理将故障信号取反后进行判断后再以为,或者遍历后输出。

网友J(2016-11-10):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448978766@qq.com

网友K:
学到了,赞一个

网友K:
我试了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