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我厂用的GWK100BE/FV2-11频率电压事故解列柜不知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用处,求助高人指点

网友A:
没听过看楼下

网友B:
频率紧急控制对应于频率失稳,是为避免电网发电-负荷严重不平衡时系统频率持续偏移过大而采取的紧急控制措施,其结果是一定的负荷(低频时)或发电(高频时)被切除,从而促使全网功率实现基本再平衡,系统频率逐渐恢复至合理的范围内;其操作对象一般是全网各处设置的低频减载、高频切机等装置;
电压紧急控制对应于电压失稳,主要是受端电网为避免电压持续下降而采取的切负荷等控制措施,通过降低受端系统负荷水平实现受端电网电压维持,避免电压失稳;由于电压稳定一般是局部问题,因此其操作对象一般是受端电网的本地负荷。

网友C:
或可找其说明书或类似产品的说明书查阅,了解其大致情况。

网友D:
说白了就是负荷过大导致发电机组频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就自动甩负荷的装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就是负荷过大导致发电机组频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就自动甩负荷的装置
第一次听说,又学新知识了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宝贝!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学点新东西!真没见过这东东

网友H:
第一次听说有这东东,涨知识了。

楼主:
这是四方的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