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PLC-200的晶体管能不能换成220的电源板。

楼主(2016-05-13):
请教各位大神,西门子PLC200的晶体管电源板能不能换成220的交流电源板?会不会对CPU有影响?

网友A:
供电不同,应该不能换

网友B:
一般不这样用;
不过有客户这样用过,可以用的;换后在PLC上标签贴个,注明电源,否则你自己知道,如果让别人用容易搞错烧毁;

网友C:
可能需要稍微做些改动,引脚可能会不一致,根据电路改动一下应该可以使用的

网友D:
光换电源板有什么用,输出还是继电器的,主板也得换的,不如买个新的继电器型的

网友B:
呵呵;这是DC/DC/DC的,换上AC的电源板就是AC供电,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这样用;
不过有客户这样用过,可以用的;换后在PLC上标签贴个,注明电源,否则你自己知道,如果让别人用容易搞错烧毁;
有朋友建议我试下不知道cpu会影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需要稍微做些改动,引脚可能会不一致,根据电路改动一下应该可以使用的
从哪里改针脚呀?我想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是DC/DC/DC的,换上AC的电源板就是AC供电,可以用的;
对呀就是DC,DC,DC的电源板然后我换成AC的电源板。还需要改别的东西吗?

网友E:
用个普通电源模块就好了

网友F:
外加个开关电源也不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么加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改是吧。我回去试试。

网友G:
可以用,挽了就变成AC/DC/DC了,我就这样用过

网友H:
高手啊,想转换得话用中继,价格也不贵

网友I:
对PLC不会有影响的,首先应该是电源电压稳定

网友J:
这样换就是电源电压改变了  其他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