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型号EH2,指令DCIMA双轴绝对位置圆弧插补

楼主(2016-05-13):
台达plc型号EH2,指令DCIMA双轴绝对位置圆弧插补,这个指令怎么用?只用指出需要到达点的绝对坐标就可以了吗?弧度是怎么走出来的?谁用过的介绍一下吧?这个指令走圆弧效果如何?

网友A:
一般手册上有说明的,手册多看看

网友B:
效果需要自己亲自验证,至于如何使用,说明书上一般都会提供编程案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截图就是编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