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电源芯片考

楼主(2016-05-13):
富士电源芯片考

如题,电源芯片型号为SA51709500,20引脚贴片IC器件。不知为何资料稀缺,网上搜寻未果,我也曾在论坛发了求助帖子,也未得到回应,看来找到此芯片资料的希望近乎渺茫了。

测绘电路如上图所示(曾在论坛发过帖子,绘图有误,需注意。此为改错后电路,为方便检修,特加注了引脚电压和相关说明)。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故障都需找到资料或确定芯片引脚功能后,再实施检修。如本例,不知芯片资料和引脚功能,可以采用最笨、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即是先将芯片外围电路故障排除掉,不外乎①开关管工作电流通路;②以IC2、PC1为核心的电压反馈通道;③芯片其它外围元件;④负载电路。
将这些电路慢悠悠地静下心来细测一遍,也确实费不了多大功夫,半小时行吧?没有问题,再换芯片(或直接换芯片一试,便换芯片后无果,一般检修者由此陷入困顿)。
其实在无芯片资料的情况下,仍可能通过上电检测、对比等手段找到验证芯片好坏的方法。试简述之:①找一台好的机器,找出芯片供电引脚,20脚和2脚,单独上电DC16V(实测电路起振电压约15V左右);②确实9、10脚(两引脚其一肯定)为基准电压端,测得基准电压为6.3V左右;③用示波器或直流电压挡测得5、6、7脚振荡波形或电压,由此得知振频39kHz;④测得脉冲输出端19脚波形及电压,由此判断最大输出占空比为50%,振频=出频。可知该芯片性能与原理接近3844/45;⑤由图可知,18脚为电流反馈信号输入端,4脚为电压反馈信号输入端。芯片单独上电时应该都为0V,若为较高电压(不知具体动作阀值),即为过流或过压保护信号。其它各脚先不管它(一般也用不着管它)。
确定了以上,再验证坏板上的芯片好坏,就准确和无误了。
实例1:上电无显示,开关电源故障。为芯片单独上电后,测得5、6、7脚电压皆正常,19脚无脉冲电压输出;回头测4脚电压为0V(正常),18脚为数伏高电平(存在过流信号),判断R30或R31有断路故障,因过流信号的存在,致19脚无输出。检测R31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6年5月13日

网友A:
超喜欢咸工这样的贴子

网友B:
给咸老师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C:
5V是不是实测5.1V?

网友D:
高手在民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是不是实测5.1V?
无必要纠结于0.1V,万用表本身差异和表内电池等原因,都会造成测量误差。4.9V也算5V。

网友E:
这个必须赞,给图纸是件很炼狱的事情,在下深有体会。

网友F(2016-09-27):
谢谢分享,咸老师是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好漂亮。如果让我来测绘这个电路图并画出来,感觉没有半天是绝对弄不出来的。并且那是相当的杀脑细胞,真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