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康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6-05-13):
修一台优利康YD3000    37kw变频器上电报gf,查霍尔电流传感器三个都坏了,传感器上面找不到型号,有谁知道型号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型号怎么确定的好坏

网友B:
一般霍尔不会3只都坏,最多两只,优利康变频器霍尔用的是日本进口的甲神,上面有型号,若无法购买可用相应的国产,规格:变频器输出电流的150%,霍尔输出5VDC。

楼主:
是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还是最大输出电流的1·5倍。霍尔输出电压一般是4V,这个要5V吗?请指教!

网友C:
回复 网友B:
2倍 4V输出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打字打错,霍尔:150%变频器输出电流,霍尔输出4VDC,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