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三菱FX3GA plc,输入点上的磁性开关一直坏掉,换上的新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从电气方面分析一下会是哪里的原因。
各位工程师们,谁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指点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采购的磁性开关质量不好,买点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的,我们公司一直用的这家的产品

网友B:
如果一直是某个点不好,换个输入点试试。

网友C:
检查是磁性开关品质问题,还是这个输入点的接线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D:
电源是用PLC上的还是外供的?

网友E:
我们在FX2n上使用的磁性开关一直很稳定的,是那种两线的。楼主使用的是?

网友F:
建议检查一下:是否串入了其他电源导致产生寄生回路

网友G:
描述一下故障现象,是常通了还是不通

网友H:
是不是外部接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个办法,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根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用PLC上的还是外供的?
三菱FX3G LPC的输入怎么接外出电源?指点一下吧。你直接说外出24V电源接哪些端子吧,谢谢

网友I:
这个首先确认电源是外供的还是PLC的?
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J:
三菱系列输入不用接电源吧,plc内部自带的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根线的那种
应该是质量问题,你换一个SMC、精器、亚德客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