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台达伺服ASDA-A2,1.5KW报AL003,DC BUS显示只有7V,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测量下电源电压;

网友B:
先查下AL003是什么报警,在对症下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低

网友C:
你好我的型号1521也有这个问题,有联系方式吗加你好友QQ453704695

楼主:
回复 网友C:
A7840光耦坏了

网友D(2021-01-03):
可以联系我

网友D:
QQ?>>>>>93643716从事维修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