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

楼主(2016-05-13):
三菱FX2N系列PLC FX2N-48MT 如何区分源型和漏型、?请各位大佬指教  谢谢

楼主:
漏型的是0V输出吧  源型的是24V输出  对吧

网友A:
亚洲版的都是漏型的吧。你可以看它的具体型号。

网友B:
呵呵;要分清输入与输出;
FX2N-48MT如果后面没有后缀,那么输入信号是无接点信号或集电极开路NPN输入;
输出为NPN型晶体管;

网友C:
一般都是NPN输出是个负极信号

网友D:
其实我一般拿过来线看输入的公共端上面标示是S/S;还是标示COM。
然后再说明书里找对应的接线方式

网友E:
源型是端子电流流出,漏型是端子电流流入
看到过这样的解释,对不对

网友F:
源型都是欧美用的,尤其欧洲用得多
亚洲人基本都是漏型

网友G:
一般默认是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