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是用GT D2好还是D3好?

网友A:
这个不分好坏,看你使用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B:
屏支持用什么软件就用什么软件。

网友C:
D2,如果是老式的触摸屏,你想用D3也不成!
如果是新款触摸屏,你在D2找不到型号

网友D:
只要能适用你准备用的屏就行了呗

网友E:
只要支持你使用的那款屏就可以了,没什么哪个好不好的;

网友F(2016-07-14):
不分好坏 只要适用就行

网友G(2016-08-26):
d3兼容d2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