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很简单的一个运动,我想通过改参数d3来重复运行,这样不用重复开关cpu了
但是启动cpu以后第一次运行成功,再将d3置零再置1以后只有前一个db能运行,后面定时器和最后一个db没反应,但是过5秒以后move2done变成1了。。是不是定时器那里设置的有问题?求指点

网友A:
这是1200的程序吧,表示没有做过1200的运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200的

网友B:
打开块监视吧,

网友C:
Done后面是 % I 1.0 ?
程序里可以给输入位赋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啥是块监视=.=
是那个plc变量的监视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这个有要求吗?我都是随心所欲的有的用I有的用Q。。。这个会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这个有要求吗?我都是随心所欲的有的用I有的用Q。。。这个会影响吗
输入位的状态是随扫描刷新的,要绝对避免把I区用在输出。
M区和DB不是有的是存储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