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掉线如何处理?

楼主(2016-05-13):
在做一个项目,使用多台变频器和PLC做485通讯,程序采用轮询的方式,正常是没有问题。
主要是如果有其中一台掉线,那么整个通讯程序都无法进行,也不知道怎么来跳过这台掉线的,求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你这个用上一个MBUS_MSG指令的Done完成位来激活下一个读写指令,同时在激活一个读写指令时,设定通讯时间,在设定时间内检测不到Done完成位等于1,就认为这个读写失败,根据工艺要求,程序做出相应的逻辑处理。
再有就是定时轮询方式,这样也可以同样用时间对比的方式,检出通讯失败的设备。

网友A:
其实你这个是压滤机控制,我倒建议不用modbus通讯控制,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用硬接线稳妥,通讯可以作为数据传输和监视,这东西的压力有点吓人。

网友B:
如果是西门子的玩意,出现不稳定才是正常,如果一直正常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是硬接线控制啊,通讯只是监控参数而已,要不然都不知道变频器在干嘛,电流多少,电压?运行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错误有输出字,尝试了很多办法仍无法解决跳出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错误有输出字,尝试了很多办法仍无法解决跳出循环
用输出字或者输出位做判断,重启通讯,从第一个读写开始试试。
或者判断通讯掉线之后,直接用判断结果去使能下一个读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如何看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何看出的??
通讯错误有输出字Error,通讯成功有输出位Done,看是看不出的,在程序里做判断。

网友D:
在完成位触发下一个通讯的基础上,并接 上个通讯错误字不等于0的条件。
通讯正常时,错误字=0,有错误,不等于0,触发下一个通讯。

网友E:
是不是防国产的品牌。。国产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很正常。。我LCPU带20多个变频器。。轮训程序都写好了,但是一旦应为硬件原因导致通讯报错我就只能软复位。然后把制定站号通讯关掉。。

网友G(2016-07-23):
直接定时扫描轮训,不管从站是是否应答 到时就访问下一个从站,这样掉线也不影响整个轮训。

楼主:
谢谢,目前我一直用这种方法,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