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通迅转换器用的哪种?因为是多台变频器,要用驱动能力大的通迅转换器吗?

网友A:
触摸屏有可以扩展IO的,那个就不需要用通讯方式了。

网友B:
有触摸屏带PLC的

网友C:
用通讯方式呗,10台8太不成问题。

网友D:
富士UG221H-LE4触摸屏与富士18台G1S变频器通讯,UG221支持RS485通讯,不需要转换器,一般控制10台变频器通讯速度可以接受。

网友E:
用RS485通讯,轮询控制,读取数据

楼主:
怎么轮询呢?

网友F:
如果同是三菱的,那连起来比较简单,不需要做特别的程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轮询呢?
好像触摸屏编制画面程序的时候,可以直接指定连接的变频器站号吧。

网友H:
用步科的做过,控制5个变频器。

楼主:
那么读取变频器实际的运行频率又该怎么弄呢?状态字又要注意什么?

网友I:
一般通讯控制变频器,最好只是做频率传输,运转信号还是PLC直接I/O控制为佳,因为串口控制一旦掉线搞不好就会撞车

网友J:
MODBUS-RTU通讯,自己查查变频器手册,上面有讲。
触摸屏也支持该通讯协议就OK了

网友K:
加站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