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买了部分圆柱玻璃封装的贴片稳压二极管,除了卖家在几十个元件的塑料条封装上写了稳压值,玻璃体上反复查看,没有任何型号标识啊!万一卖家标错了,如何确认具体稳压熟知呢?
而且,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量,正向是1.23V。有问题吧?

网友A:
串联1K电阻加电压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1K电阻加电压测电压。
只能如此了。

网友B:
创意diy 数码之家 里有电容和稳压二极管测试仪制作的文章,看一下,自己做一个测试仪就行了。

网友C:
做个自激电路升压测试

网友D:
1.2v这是最小的稳压值了,再小没有了

网友E:
我是用摇表加在稳压二极管上测量其稳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