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不显示

楼主(2016-05-13):
旋转编码器是E6B2-CWZ6C给欧姆龙PLC两个A相B相脉冲正常,操作文本长度显示是0,这是PLC还是操作文本有故障

网友A:
联机监控下!

网友B:
监控程序看看

楼主:
在现场没电脑,也没有欧姆龙的软件,程序厂家很有可能加密,难道PLC硬件有故障

网友C:
先确认编码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D:
plc到屏的通讯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E:
猜测是搞不定的,需要软件,电缆联机

楼主:
楼上师傅,旋转编码器和通讯线以及编码器到PLC的连线都是正常,PLC上A相和B相的输入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文本上长度显示为0

网友F:
什么设备?
程序简单直接删除重写

网友G:
代换文本显示器的通讯数据线,或者重新拔插一下,或者代换编码器传感器。

网友H:
9楼分析的有道理,就是这几种情况较多 ,再不行就是PLC.

网友E:
也可能欠款了,程序控制了

网友I:
先监控看看编码器给PLC数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