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200CPU  关于系统存储器 SM0.1 我的概念有点混乱。

         好多资料上写 : 程序初次扫描SM0.1

        但我实际应用得出,应该是CPU初次上电SM0.1 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而不是程序初次扫描的时候闭合。

网友A:
你没搞清楚初次上电和run执行第一个扫描周期,搞清楚就没有困惑了。

网友B:
每次断电后再上电plc都会重新执行第一个扫描周期。在这个扫描周期内sm0.1是闭合的。程序初次扫描SM0.1说法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C:
刚上电时动作一次,运行时都是断开的

楼主:
。。。。。。 我觉得程序初次扫描的说法没有上电初次扫描来的准确。

          比如说,我有一个子程序,开机后我没有调用,在某个
          条件下调用了子程序,这个子程序里面的程序也是属于
          初次扫描。但是,在这个子程序里面假如你用了SM0.1
          是没有作用的。

          上电初次扫描的说法准确。我坚持!

网友D:
确切的说,是当运行时才置1一个周期;
一般情况下来讲,上电直接运行,所以是上电后SM0.1闭合一个周期;
但打到STOP再打到RUN后,在运行的第一个周期SM0.1也会闭合的.

针对你说的“开机后我没有调用,在某个
         条件下调用了子程序,这个子程序里面的程序也是属于
         初次扫描。但是,在这个子程序里面假如你用了SM0.1
         是没有作用的。”
这是正确的,因为开机运行后SM0.1只闭合一个周期,你刚运行时不调用,在运行后条件调用该程序,这时候SM0.1已经为0的状态了,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切的说,是当运行时才置1一个周期;
一般情况下来讲,上电直接运行,所以是上电后SM0.1闭合一个周期;
但打到STOP再打到RUN后,在运行的第一个周期SM0.1也会闭合的.

针对你说的“开机后我没有调用,在某个
         条件下调用了子程序,这个子程序里面的程序也是属于
         初次扫描。但是,在这个子程序里面假如你用了SM0.1
         是没有作用的。”
这是正确的,因为开机运行后SM0.1只闭合一个周期,你刚运行时不调用,在运行后条件调用该程序,这时候SM0.1已经为0的状态了,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 你说的完全正确! 所以我坚持我的说法:不是程序初次扫描,而是上电初次扫描!

楼主:
。。。。。 好多资料包括西门子的手册 , 都是说程序初次扫描SM0.1置1

        要抠起字眼来,应该是错误的。

        就我举的那个子程序的例子,绝对属于程序初次扫描。
        所以,呵呵了。  不过,我是彻底理解了。

网友A:
其实用PLC,从stop打到run,试验一次就可以。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程序初次扫描才是对的
你把PLC上电,当程序没有运行,SM0.1并不会导通,只有将PLC开关开在run,那运行的第一次扫描才会导通(通常PLC上电前就把开关拨到run了,所以导致你有这样的理解)
你把开关拨到stop,再拨到ON试一试,看是不是SM0.1又导通一次了!

网友F:
只有将PLC开关开在run,那运行的第一次扫描才会导通.PLC开关处于STOP,程序不会执行,SM0.1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