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3):
请问一下:有一套驱动装置,驱动链条,电机功率为2.2KW(带380V刹车),三菱变频器控制;要求链条以2.2m/min 范围

可调,那么要减速比为多少的减速电机?怎样计算?

网友A:
你的动力链轮齿数与模数多少?
换句话说就是走一圈距离多大呢

网友B:
有无极减速器的,可以考虑使用,有手轮无极调节转速。

网友C:
你首先需要知道设备的调速比,也就是最高速度是多少,最低速度是多少。通常情况,调速比(最高/最低)不大于5较适宜,最大不大于10。
如果你的最大调速比为5,那么可以以50HZ时的速度作为高速,10HZ作为最低速度。
以上参数确定后,按上述数据反推减速机的减速比。

网友D:
二楼说的很好,但是要达到楼主说的效果还要选择8级的电动机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齿数19,齿轮直径大约15CM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还没有选择

网友A:
齿数19,齿轮直径大约15CM,2.2m/min 范围可调
以此计算:2.2/0.15/3.14  =4.67转/分
最通行的4极电机目前大多数是1400转/分,6极电机目前大多数是960转/分,要求减速机减速比分别是300和200,19齿的齿轮,就算电机端配置12齿齿轮,减速比依然要190和130
因此建议方案如下:配置减速比125法兰端面入力轴处理减速机,电机选用法兰端面直接安装于减速机,减速机出力轴过大且输出力矩巨大的大,不知你啥负载要这么大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