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各位好:
   我只玩过ABB机器人,KUKA最近有项目要做,比较捉急,有几个问题:
   程序查看软件是哪个?我下了个 OrangEdit  ,但是打开提示版本过期,只能退出。
   编程软件是哪个? 我也下了个WorkVisual,但是备份上来的工程项目,怎么打开?

谢谢!!!!

网友A:
OrangEdit就可以打开它的程序,版本不对的话下载新的吧

编程软件确实是WorkVisual,具体怎么用的我也不大清楚,KUKA不怎么熟,东西少的话现场写好了

楼主:
orangedit,官网下了个新的,注册下就OK了,这个现在没有问题了;
还有个问题,客户给的程序备份是种形式的,试了好几次,都打不开,并不是库卡标准项目。

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楼主:
orangedit,官网下了个新的,注册下就OK了,这个现在没有问题了;
还有个问题,客户给的程序备份是种形式的,试了好几次,都打不开,并不是库卡标准项目。

怎么破??

你贴的图是一个CATIA数模,不是项目的BACKUP
如果是项目的BACKUP的话,那个软件 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B:
客户提供给你的是工件的数模,不是程序备份。

KUKA机器人程序备份用WORKVISUAL进行开打。最好使用机器人系统的D盘中的WORKVISUAL软件包来安装WORKVISUAL,可以避免版本不一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