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1、能够实现电阻试验、转子开路电压试验(绕线电机)、空载试验、堵转试验、负载试验、温升试验、MS曲线试验等项目
2、画出PLC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框图
3、选用合适的PLC控制器,画出控制器的端子接线图
4、完成输出端及详细控制信息的介绍
5、完成程序的流程图,完成PLC 寄存器的地址分配
6、写出控制程序清单等
7、写出设计说明、操作流程、以及各种保护装置。

网友A:
PLC控制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了,甚至到了烂大街的地步。
所以,一般承接私活制作控制项目,最精简的莫过于连设计图、电路图、原理图、什么说明文档都不画不写,直接不用线槽使用裸线或者飞线进行安装连线(尤其是简陋的技改设备),然后下载好编制的程序,通电试车,运气好的一次过,收钱跑路,连售后的不用管。

网友B:
电机实验,有标准可依。得先看明白标准是怎么说的,然后再动手去做变成。关键是PLC完成这个不太容易,最好是上位工控机作为操作系统。可以图形化的现实监控画面,包括了参数的实时监控曲线。用PLC的HMI就太简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