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这个小竖板干什么用的,也没查到资料

楼主:
TL0521也没有引脚定义

楼主:
发不了图片

楼主:
总算把图发上去了

网友A:
此8脚集成块是TL0521吗

网友A:
此8脚集成块是TL0521吗
应该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A:
应该是电压比较器、放大器

网友B:
是U、V、W输出电压检测和直流母线电路检测电路。TL052I,即TL052(后面不是1),为双运放器件。
楼中所画类似三极管的东西,应该是输入嵌位二极管吧。按图中所画,显然为电压跟随器电路形式。

网友A:
此板可以用来调功率哈?

网友C:
电压检测?

楼主:
undefined感谢各位老师,手里也没驱动板,这是炸机驱动板拿下的,修好了,听说单板检修不接模块屏蔽这个小板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