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公司有一台机器就像滚轮送料的差不多,这机器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转动滚轮,滚轮周长250mm转一圈25000脉冲,因传动误差比较大产品不能达到图纸要求,所以我想做一个一样大的滚轮连接一个编码器,编码器返回信号给PLC。可买的编码器只有转一圈是2500脉冲的,是不是PLC接收的编码器信号乘以10就得到和滚轮一转25000脉冲一样的信号了,因为我没实际使用过编码器,所以对编码器不是很了解,因PLC发送给伺服电机一圈发25000个信号而PLC接收编码器是2500个信号再乘以10的信号,这样PLC接收1个脉冲信号而发出的是10个脉冲信号,还有PLC运算的延迟性,如我要求电机转二圈要50000个脉冲不知这样伺服电机能不能接收50000个脉冲正确转2圈。
    求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以下图D200是设置加工要求的脉冲数。

网友A:
做闭环控制的?
机械精度达不到

网友B:
在传送带上加编码器检测位置,做闭环控制。

楼主:
是这传动带上安装一个和滚轮一样大周长250的轮子轮子的轴用联轴器和编码器连接,不考虑联轴器和滚轮传动误差,只是我搞不懂编码器一圈脉冲是2500个轮子一圈是25000个,如我要发送50000个脉冲信号,PLC发给伺服电机10个脉冲信号,伺服电机也转了10个脉冲的距离,高速计数器接受到1个脉冲信号再乘以10那还要发送49990个脉冲,不知这方案可行否?

网友C:
这个主要是PLC对于高频捕获能力,还有就是运算实时处理
建议用基恩士PLC处理

网友D:
这5W个信号着实是不少。

楼主:
现在用的是三菱FX3UPLC,还请问一下编码器的信号串联到X1到X6共6个高速计数器,6个高速计数器都能收到信号吗

网友B:
你先计算一下,为了到到所要的精度,需要编码器的最少脉冲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