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两个这样的开关电源并联使用
我AC220V前面并了一个2000W的隔离变压器(220变220),下图中的PE怎么接?JUMP120VAC是输入为AV120V时接线端子?
并联时是不是要把下图中的红色拨档(2号、A)拨上来?
下图中的一字旋钮是调输出电压的吗?比如把输出DC24V调为DC25V!
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多基本东西,第一次使用西门子开关电源!
貌似这开关电源还是进口的,产自澳大利亚!!

网友A:
1,并联时拨码要拨到A
2,旋钮为调整电压旋钮
3,跳线为设置输入电压为12OVAC时使用,跳线长度不允许超过 100 mm

详细参见截图

网友B:
这么高级的电源还没用过,不过它有说明书啊,你可以看啊。

网友C:
英文课是不是都逃课了,没有好好学吧?
产地明明是奥地利,你能译成澳大利亚,醉了!

网友C:
Jump 120VAC是电源选择,当使用AC220V时不要接线;
当电源为AC110V时需要把Jump 2个端子给短接了,但使用AC220V时如果短接了将会烧毁电源;

网友D:
这个模块我们也用过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这么细心啊,我还真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么详细,没有在官网下载相关说明书,只下了一个样本

网友E:
这个开关电源是好东西呀,就是没有风扇,完全靠散热片,哈哈哈。

网友C:
并联时二台的输出电压一定要调成一样的;

网友F:
没见过这种,还可以直接并联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G:
西门子开关电源仓库坏的还有200多台,但是菲尼克斯的开关电源还没有坏一台,15年的拆机旧货都是正常的

网友C:
菲尼克斯进口的同规格的电源价格要比SIEMENS这种高很多的;

网友H:
开关电源,我们都用国产,这玩意,国内的也能用。没必要原装。只要可靠性满足要求,国内制造首选。

网友C:
1000W的三相供电国产的很少,而且可以并联的就更少了;
国产的浙大中控的开关电源可以并联,但价格也非常昂贵;

网友I:
第一次见这么高端的电源

网友J:
一般都是非常重要的控制系统才使用这么高端的开关电源,小系统的开关电源直接淘宝购买都得。

网友K(2018-06-19):
回复 网友C:

理论是电源不可以并联的,但如上图所示,是ABB机器人控制柜的电路,G4和G3电源都并在一起,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