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客户送两个信捷XC2-48R-E PLC来维修,只有红亮电源灯一闪一闪,测24V电压基本没能上升到1V,拆出电源板,发现是两路完全一样的24V输出电路,其中一路的整流二极管ER3D短路了,奇怪的是两个PLC都是坏那个二极管,难道是通病。

楼主:
就是这个二极管

网友A:
可能是是设计的问题,或者有可能都是用在一个设备上的plc。导致这两个都是坏了这个二极管。

网友B:
可能负荷超出了

网友C:
楼主专业修工控吗

网友D:
也许是批次问题

楼主:
分析测量都不会有很大电流通过的,er3d电流电压都不低,有点郁闷,用一海为的拆件换上用两天,暂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