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一、plc输入与输出
一只小小的PLC灵活地控制着一个复杂系统,所能看到的是上下两排错开的输入输出继电器接线端子、对应的指示灯及PLC编号,就像一块有数十只脚的集成电路。任何一个人如果不看原理图来检修故障设备,会束手无策,查找故障的速度会特别慢。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一张表格,贴在设备的控制台或控制柜上,标明每个PLC输入输出端子编号与之相对应的电器符号,中文名称,即类似集成电路各管脚的功能说明。

有了这张输入输出表格,对于了解操作过程或熟悉本设备梯形图的电工就可以展开检修了。但对于那些对操作过程不熟悉,不会看梯形图的电工来说,就需要再绘制一张表格:PLC输入输出逻辑功能表。

该表实际说明了大部分操作过程中输入回路(触发元件、关联元件)和输出回路(执行元件)的逻辑对应关系。实践证明如果你能熟练利用输入输出对应表及输入输出逻辑功能表,检修电气故障,不带图纸,也能轻松自如。

二、输入回路检修
判断某只按扭、限位、线路等输入回路的好坏,可在PLC通电情况下(最好在非运行状态,以防设备误动作),按下按扭(或其他输入接点),这时对应的PLC输入点端子与公共端被短接,按扭所对应的PLC输入指示灯亮,说明此按扭及线路正常。灯不亮,可能按扭坏、线路接触不良或者断线。

若进一步判断,按扭如果是好的,那么用万用表的一根表笔,一头接PLC输入端的公共端,另一头接触所对应的PLC输入点(上述操作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220V或110V输入端子上)。此时指示灯亮,说明线路存在故障。指示灯不亮,说明此PLC输入点已损坏(此情况少见,一般强电入侵所致)。

三、输出回路检修
对于PLC输出点(这里仅谈继电器输出型),若动作对象所对应的指示灯不亮,在确定PLC在运行状态下,那么说明此动作对象的PLC输入输出逻辑功能没有满足,也就是说输入回路出故障,按前面讲的,检查输入回路。

若所对应的指示灯亮,但所对应的执行元件如电磁阀、接触器不动作,先查电磁阀控制电源及保险器,最简便的方法,用电笔去量所对应PLC输出点的公共端子。电笔不亮,可能对应保险丝熔断等电源故障。电笔亮,说明电源是好的,所对应的电磁阀、接触器、线路出故障。

排除电磁阀、接触器、线路等故障后,仍不正常,就利用万用表一只表笔,一头接对应的输出公共端子,另一头接触所对应的PLC输出点,这时电磁阀等仍不动作,说明输出线路出故障。如果这时电磁阀动作,那么问题在PLC输出点上。由于电笔有时会虚报,可用另一种方法分析,用万用表电压档量PLC输出点与公共端的电压,电压为零或接近零,说明PLC输出点正常,故障点在外围。若电压较高,说明此触点接触电阻太大,已损坏。

另外,当指示灯不亮,但对应的电磁阀、接触器等动作,这可能此输出点因过载或短路烧牢。这时应把此输出点的外接线拆下来,再用万用表电阻档去量输出点与公共端的电阻,若电阻较小,说明此触点已坏,若电阻无穷大,说明此触点是好的,应是所对应的输出指示灯已坏。

四、程序逻辑推断
现在工业上经常使用的PLC种类繁多,对于低端的PLC而言,梯形图指令大同小异,对于中高端机,如S7-300,许多程序是用语言表编的。实用的梯形图必须有中文符号注解,否则阅读很困难,看梯形图前如能大概了解设备工艺或操作过程,看起来比较容易。

若进行电气故障分析,一般是应用反查法或称反推法,即根据输入输出对应表,从故障点找到对应PLC的输出继电器,开始反查满足其动作的逻辑关系。经验表明,查到一处问题,故障基本可以排除,因为设备同时发生两起及两起以上的故障点是不多的。

五、PLC自身故障判断
一般来说,PLC是极其可靠的设备,出故障率很低,但由于外部原因,也可导致PLC损坏。

1、一只工作电源为220V的接近开关,其输入PLC信号触点两根引线与接近开关的220V的电源线共用一根4芯电缆,一次该接近开关损坏,电工更换时,错把电源的零线与输入的PLC的公共线调错,导致送电时烧坏了3路PLC输入点。

2、一次系统电源变压器零线排因腐蚀而中断,导致接入PLC220V电源升到380V,烧坏了PLC底部的电源模块,后整改时增加了380/220V的隔离控制变压器。

3、西门子S7-200的PLC输出公共端标1L、2L等,工作电脑为ACL1N表示,+24V电源为L+M表示对初学者或经验不足者容易搞错。如果错把L+M当作220V电源端子,送电瞬间即将烧坏PLC24V电源。

PLC、CPU等硬件损坏或软件运行出错的概率几乎为零,PLC输入点如不是强电入侵所致,几乎也不会损坏,PLC输出继电器的常开点,若不是外围负载短路或设计不合理,负载电流超出额定范围,触点的寿命也很长。

因此,我们查找电气故障点,重点要放在PLC的外围电气元件上,不要总是怀疑PLC硬件或程序有问题,这对快速维修好故障设备、快速恢复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因此PLC控制回路的电气故障检修,重点不在PLC本身,而是PLC所控制回路中的外围电气元件。

网友A:
基本套路。

网友B:
作者对PLC很有研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旋转编码器输入到PLC的信号正常,为什么文本显示被测量工件长度为0呢,我检查了PLC的输入,应该有的输入信号,PLC对应的指示灯都亮,文本上设置的系数,参数跟故障前一样没变化,编码器的A相B相脉冲我交换一下也不行,长度是0一点变化都没有,哪的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作者对PLC很有研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旋转编码器输入到PLC的信号正常,为什么文本显示被测量工件长度为0呢,我检查了PLC的输入,应该有的输入信号,PLC对应的指示灯都亮,文本上设置的系数,参数跟故障前一样没变化,编码器的A相B相脉冲我交换一下也不行,长度是0一点变化都没有,哪的问题呢,
查看plc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作者对PLC很有研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旋转编码器输入到PLC的信号正常,为什么文本显示被测量工件长度为0呢,我检查了PLC的输入,应该有的输入信号,PLC对应的指示灯都亮,文本上设置的系数,参数跟故障前一样没变化,编码器的A相B相脉冲我交换一下也不行,长度是0一点变化都没有,哪的问题呢,
既然PLC对应的输入指示灯有反应,那么就应该考虑是不是PLC内部的程序没有对接受到的信号进行处理,或者处理了,没有正确的传送到文本显示器。
只有使用数据线,打开笔记本电脑进行联机监控,才能最快的找出故障断点。

网友E:
检修呗,够简单吧。

网友F:
PLC编程最好是有自检和监控状态,这样有问题看一下监控状态,可以知道是哪个地方或环节出了问题。如果不能自检或监控,一旦有事可就得猜谜语了。费大劲了。

网友G:
题目应该是设备出问题怎么查是不是PLC的问题
如果判断出PLC出问题就很简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作者对PLC很有研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旋转编码器输入到PLC的信号正常,为什么文本显示被测量工件长度为0呢,我检查了PLC的输入,应该有的输入信号,PLC对应的指示灯都亮,文本上设置的系数,参数跟故障前一样没变化,编码器的A相B相脉冲我交换一下也不行,长度是0一点变化都没有,哪的问题呢,
看来你是因为文本显示数据为0换了一个编码器
先确定换下来的编码器坏了
换上同规格的编码器没显示(其他显示都要正常噢),可能
编码器安装不正确
没有测量起始信号(可能是个接近开关)
编码器接的对应PLC灯是闪还是常亮(慢慢转动编码器,闪才对)
以上直观排除
接上电脑或编程器查看PLC上编码器对应点有没有ON-OFF变化,没有PLC接口坏了。
有变化,PLC这部分ok
怀疑程序有鬼吧,查程序是不是做了手脚。
说这些都建立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使用中非正常操作引起的可能太多,只能现场慢慢查。

网友H:
其实重点是对设备的熟悉程度,再好的工程师在维护上也不如一个对设备熟悉的维护人员先找到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其实重点是对设备的熟悉程度,再好的工程师在维护上也不如一个对设备熟悉的维护人员先找到问题。
对于被埋雷的设备,有用4年了(常见的1-2年)才爆,这样的设备不看程序是搞不定的。

网友I:
有的会要求提供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码器电源范围是否匹配,是否编码器上除了a.b还有a-.b-.分辨率是否跟之前一致,接地是否有问题,通电测量ab通道是否在变换………

网友J:
写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K:
直接提供梯形图,那就简单明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其实重点是对设备的熟悉程度,再好的工程师在维护上也不如一个对设备熟悉的维护人员先找到问题。
深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