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本人的系统是windows 10(64位),安装了三菱GX-WORK2,PLC仿真没问题。可是我要在电脑上与触摸屏仿真,却提示我安装GX Simulator,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触摸屏软件装的是GT Designer3和GT Simulator3)以前的版本都装不了,学习一下停了下来,不知怎么办。难道要装回32位 ?求各位指教

网友A:
启动触摸屏软件仿真前可以在启动仿真菜单里有个设置选项,可以设置是和PLC仿真软件一起启动,然后还要选择具体的哪个版本的仿真软件,以及有没有具体PLC型号,有没有具体的PLC程序一起仿真。
另外触摸屏和PLC的仿真软件要求是同一个语言版本的。

网友B:
在 gt designer3 中 的模拟器设置里的链接方式 选择 sx simulator2

网友C:
把防火墙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