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4):
如果 ABC 电压是380  PN 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如果  只接 A  相 和 B 相  电压是380v
那么 PN  输出电压又是多少。
这是我现实中遇到的。控制磁盘的。我都新鲜了

网友A:
记得是537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  只接 A  相 和 B 相  电压是380v
那么 PN  输出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B:
这个值电工手册上就有公式的。三相全波整流1.35倍的交流线电压,如果是单相全波整流,是交流输入线电压的0.9倍。这可都是基础概念呀。电工应知应会的。

网友C:
只是少了电容滤波,变成脉动的直流电压

网友D:
正常的状态,三相火线整流后供应的电能刚好够用,如果此时缺相,电能供应是不足的,如果是电磁吸盘,吸力肯定不足。

网友E:
实际测得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有新的了解或者其他。

网友F:
是不是楼主遇到缺相事故,用个检测器
你的问题不会

网友G:
应该是500多吧。

网友H:
楼主实测是多少呢?

网友I:
电压有效值:交流有效值*1.414*0.9

楼主:
如果只接A   和    B     相呢

网友J:
三相全波整流500多,单项全波整流300左右。

网友K:
不知道楼主手动画的二极管是什么意思?只按AB相,没测量过,理论上与单相全波一样,直流电压应在360V左右!

网友L:
应该是500+

网友M:
接2相和接3相空载是一样的电压,就是接上电容也是空载电压一样啊,2相带载越大纹波越大电压跌落越大,不管是2相还是3相都是桥式整流

网友N:
整流后又加了个二极管,后面加的二极管感觉没起作用,是不是想用成稳压二极客,只是没见过 这么高电压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O:
用220v电压乘以2.34,得出来的就是直流电压。

楼主:
530   和  350   我测量了

网友P:
单相半波整流乘0.45,单相全波整流乘0.9,三相全波整流乘1.35。380X1.35=513V

网友Q:
你的350是怎么测出来的你已经是3相380的全波整流了就是500多伏呀加不加那个整流管是一样的呀